组态王作为I/O客户端读取I/O服务器的历史库数据

楼主(2021-06-30):
求高人帮助,有没有懂组态王站点功能的!

项目描述:

1.现有一个监控分站,里面有一台西门子200smartPLC采集站内各种传感器的数据,PLC采用OPC通讯方式与组态王进行通讯,组态王上已经可以正常显示数据,报警信息,历史数据报表和曲线。

2.现在需要把监控分站的数据传送到远端的监控中心,利用组态王的站点功能,让监控中心作为I/O客户端,监控分站作为I/O服务器,以上全部采用以太网通讯。

问题描述:监控中心可以收到监控分站的数据,历史数据曲线也可以正常显示,但是唯独历史数据报表里面的数据显示不出来,不知道是显示问题还是数据采集问题,或是其他原因。

下面是一些自己进行的配置,请大家多帮忙指点,有可能是哪方面问题!

(1)监控分站的历史数据报表显示正常

(2)监控中心的站点配置

(3)监控中心的网络配置

(4)监控中心的历史数据报表显示不正常(采集不到数据)

网友A:
找个亚控的技术支持吧,小问题3分钟即可解决。

温馨提示:你关注一下显示不正常的历史库变量那部分,如果换成远程站点服务器变量会怎么样呢?历史数据是存在历史服务器上的,所以你客户端查客户端变量就没有值,你只能查服务器的变量。

网友B:
楼主问题叙述的很详细很有逻辑;

1、通过网络功能直接引用远程站点上的变量,这种方式下,客户端不用建立数据点,但是无法在本机查看历 史数据记录和报警记录;  楼主遇到这样的情况是当前操作下的正常情况。

2、可以通过 在客户端上来定义服务器站点 为一个网络站点设备,在客户端建立变量,这样才能 看到历史数据记录和报警记录;

可以参考下面的链接文档(刚刚上传):

http://bbs.gongkong.com/d/202107/862879/862879_1.shtml

网友C:
不知道你设置里面有么有开放历史数据库,因为正常历史数据是存本地电脑上的,你的客户端要访问这些就必须连接远端历史数据库的,要么就是你在你的监控中心也建立通样的变量,通过读取到的远端数据进行赋值,然后存你监控中心电脑,这样也可以达到同样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