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借我的数字万用表带电量电阻

楼主(2021-06-30):
在电控柜给电的情况下,拿我的表用蜂鸣档检查线路是否通断及找同一线的两端,借也不是不借也不是。

网友A:
除了福禄克 世达等这些一线品牌的可以 其他都不能带电测电阻 会直接把表烧毁

网友B:
给他说清楚厉害关系

网友C:
带电测量通断不能得到准确结果。

数字表随便用,保护功能很好,不会烧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带电测量通断不能得到准确结果。数字表随便用,保护功能很好,不会烧表。...



我见过胜利的数字万用表带电测电阻直接炸了  6 年前的事

网友D(2022-12-07):
请问选好了吗,我可以给咱们提供报价

网友E:
数字万用表带电测电阻直接炸

网友F:
测完三相电机阻值,想测三相电压,忘换档已经烧好几块数字表了。

网友G(2023-02-10):
我用的个小程序“工控圈子”,也能求助的,还能即时聊天,可以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