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厂除尘机轴颈磨损严重,如何短时间修复

楼主(2021-07-01):
  除尘机是指把粉尘从烟气中分离出来的设备。除尘机的性能用可处理的气体量、气体通过除尘机时的阻力损失和除尘效率来表达。除尘机是大气污染治理的主要设备。

  除尘机轴颈磨损常见问题分析:

风机在运行过程中振动大是一种常见故障,主要原因有风机叶轮不平衡、轴承中心未调整到位、联轴器找正不精确、风机的混凝土基座强度欠缺、通风管道未进行固定等。总之通风机震动的原因大多是由于机身不平衡造成的,解决通风机振动的主要方法是通过重新找正来校准通风机的平衡度。

  风机在运行过程中的发热,主要原因有轴承缺少润滑油、润滑油质量不符合使用标准、轴承损坏、通风机转动轴与电动机转动轴同心度不够等。轴承发热如不及时处理势必造成轴承损毁,轴承损坏后短时间内就会造成轴承与轴烧结或造成相对运动的磨损,甚至由于轴受热通常会出现弯曲造成严重的损坏。

  某企业的炼钢除尘机轴颈磨损:转速960r/min,轴颈280mm、磨损量1-2mm、局部沟槽状。由于环保问题,除尘机不能长时间停机,所以需要在短时间内恢复风机的正常运行。为了尽快恢复风机的正常运转,企业采用了快速的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修复工艺,短短几小时内就完成了修复。该材料的综合力学性能优于金属,其具备优异的“退让性”,不具备金属疲劳磨损特性和塑性变形性,因此长期使用过程中不会产生疲劳磨损、断裂的情况,所以保证设备长期运行过程中,静配合面之间不会因为疲劳磨损而产生间隙。

  除尘机轴颈磨损修复过程如下:

  (1)现场查看风机轴的磨损情况,测量修复中所需要的各个尺寸;

  (2)根据现场测量的尺寸加工修复工装;

  (3)修复部位表面打磨处理,去除表面磨损出的所有高点;

  (4)表面烤油处理,并将轴加热;

  (5)再次打磨表面,去除氧化层;

  (6)严格按照比例调和SD7101H材料,并均匀涂抹至轴的表面;

  (7)安装工装,并加热工装,加快材料的固化;

  (8)拆除工装,去除多余材料,热装轴承,完成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