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FP-XH控制单个步进电机指示时-分-秒程序分享

楼主(2021-07-01):
如标题,FP-XH不带时钟插卡,就自制了一个时钟,驱动步进电机指示时间,程序分享给大家,我是新手也是学习了2个星期做的,勿喷。

前提:1个步进电机,驱动器细分6400

           按钮1   时分秒切换  X0

           按钮2   回原/启动    XA

           近原点传感器  (部在12点位置) X4

           由于不带时钟插卡,启动后工具- plc时间/日期设定-勾选计算机时间-确定 就准了。切换RUN 或断电就不准了

     大家相互学习

楼主:
对了忘了 位置控制使用的是数据表,贴上图,看吧

    说明 :NO1 和NO2是左右摆的数据

               NO3是时分秒走动的数据

网友A:
感谢楼主的样例分享

网友B(2022-08-15):
k10是控制代码地址,写入的什么去改变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