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台伺服电机

楼主(2021-07-01):
一个设备15台伺服电机,20多个气缸,

请问,针对15台伺服电机,用哪款plc控制能简单方便一些?

我只用过三菱3U,、用过2n-1pg,3u-1pg,如果需要用5U或者Q系列,我现学不知道来不来得及

网友A:
15台伺服,直接用汇川AM403得了(总线支持16个伺服电机),当然用AM600也是更加好玩(总线支持32个伺服电机),实际本体除了总线伺服,还支持普通脉冲+方向的伺服电机4轴

网友B:
就用三菱Q系列呗 或者用三菱新出来的R系列 Q系列听说要停产了 用Q03就够了 加一个QD77MS16可以控制16轴

楼主:
感谢1楼2楼,我先了解一下各位说的plc,然后挑选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