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严重的干燥机轴承位磨损也能修复如初

楼主(2021-07-02):
  干燥机是一种利用热能降低物料水分的机械设备,用于对物体进行干燥操作。干燥机通过加热使物料中的湿分(一般指水分或其他可挥发性液体成分)汽化逸出,以获得规定湿含量的固体物料。

某企业的干燥机轴承位磨损,轴承型号:24056/CCW33;轴承位宽度:140mm,轴承位温度:120°C左右,转速:17r/min。轴承位磨损是因为轴承内圈碎掉导致的,轴承内圈没有烧结而是碎掉说明内圈与轴存在间隙,一开始就不是过盈配合,很可能上次更换轴承的时候轴承位已经发生轻微磨损,轴承位已经没有了过盈量,但是没有及时发现,再换上这个新轴承后运行一段时间,轴承内圈碎掉割伤了轴承位。

  目前国内比较快速成熟的修复工艺就是利用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技术,该技术根据不同磨损情况采用不同修复方案。利用材料现场对磨损部位进行修复,在保证修复精度和满足安装要求的基础上,无需对设备进行大量拆卸,修复周期短。主要优势是修复表面与轴承内圈的配合面贴合度很高,几乎为100%,这样就避免了轴承因为局部的点接触造成的应力损伤问题。

  干燥机轴承位磨损快速修复过程:

  1.查看轴承位磨损情况,测量尺寸并做记录;

  2.工装加工内孔,按照现场测量数据为准;

  3.用氧气乙炔表面除油,然后打磨修复面,确保表面粗糙以增大粘结力;

  4.无水乙醇清洗修复表面,安装工装空试是否合适;

  5.空试完成后,按比例调和碳纳米聚合物材料,调和至均匀无色差为止;

  6.把调和好的材料涂抹在修复面上,安装工装到位;

  7.加温固化,提高材料性能并且可以快速固化;

  8.拆卸工装,核实修复尺寸,确认无误后清除多余材料后装配轴承;

  9.装配轴承到位,修复完毕;

10.回装轴承端盖后设备开机运行,各参数正常。

干燥机轴承位磨损修复后的效果图:

  日常干燥机保养维护建议:

  1.检查前置过滤器上的自动排污阀,有堵塞要及时清理。

  2.检查换塔、再生和升压的动作是否正常。

  3.检查运转条件、进口压力、进口温度和空气流量。

  4.检查水份指示器,蓝色表示干燥,粉红色表示潮湿。

  5.检查消声器是否脏堵,如果再生塔回冲压力过大表示消声器需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