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磨摇臂销孔磨损出现严重抖动怎么维修

楼主(2021-07-02):
  立磨主要结构由电机、减速机、液压系统、磨辊。磨盘、分离器、摇臂、支座、壳体构成。其工作原理是由由传动装置带动机壳内磨盘旋转,磨辊在磨盘的磨擦作用下围绕磨辊轴自转,物料通过锁风喂料装置和进料口落入磨盘中央,受到离心力的作用向磨盘边移动。经过碾磨轨道时,物料被啮入磨辊与磨盘间碾压粉碎,完成粉磨工作。

  立磨摇臂销孔磨损背景介绍:

某企业立磨生产过程中摇臂销孔出现磨损,锥销和锥套出现松动,共计4处,因此导致立磨运行过程中2磨辊抖动严重,且摇臂的紧固螺栓出现断裂,无法正常生产使用。由于损坏的部位部件较大,拆卸难度非常大,离线修复的可能性非常小。传统修复工艺根本无法实施现场修复工作。

  企业采用了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进行现场修复,既无热影响,修复厚度也不受限制,材料具有金属材料不具备的退让性,可确保修复部位百分百的接触配合,降低设备的冲击震动,避免磨损的可能性。在保证修复精度和满足安装要求的基础上,无需对设备进行大量拆卸,修复周期短,短时间就可以完成修复和安装工作。

  立磨摇臂销孔磨损现场修复过程:

  1. 检查立磨摇臂销孔的磨损情况;

  2. 用氧气乙炔将销孔表面烘烤干净,无油、无水,干燥。然后用角磨机将表面氧化层打磨干净,并去除局部高点,使表面露出金属原色且粗糙;

  3. 用无水乙醇将销孔内表面和锥套表面清洗干净,晾干。然后在锥套外表面涂抹SD7000脱模剂;

  4. 按比例调和碳纳米聚合物材料至均匀无色差,并均匀涂抹于销孔通孔部分的表面,然后在销孔的盲孔部分表面涂抹材料,待材料固化;

  5. 材料固化后,拆除锥套,并使用砂纸、角磨机、直磨机去除多余材料、高点等;

  6. 调整摇臂销孔的位置,使销孔的两部分尽可能的保持同心;

  7. 销孔表面和锥套表面再次用无水乙醇清洗干净,晾干。然后在锥套外表面刷涂SD7000脱模剂,晾干;

  8. 再次按比例调和材料至均匀无色差,然后将调和好的材料均匀涂抹于整个销孔的表面和锥套的外表面,然后将锥套装入整个销孔中,待材料固化;

9. 材料固化后,将锥销装入锥套内,压紧固定,即可完成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