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谁能帮我把这些程序转成LAD梯形图?谢谢

楼主(2021-07-03):
这些程序看不懂,谁能帮忙转成LAD梯形图呢?谢谢

网友A:
有指令表,自己下载一个对照一下,还有就是编程软件查看选择LAD模式就可以自己转换

网友B:
这个需要你对照指令表。去理解。理解了就知道怎么做编程了

网友C:
A 与 就是串联

O 或 就是并联

依据指令表自己学习一下吧,作为工控人,迟早得接触的!

网友D:
有的转不了吧。

网友:
不象是三菱的

网友E(2021-09-24):
这个是不是得到编程软件里,参照程序重新编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