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FX5U和蒲公英工业路由远程监控碰到问题

楼主(2021-07-03):
三菱FX5U和蒲公英工业路由远程监控碰到问题了,可以ping到PLC,GW3就上找不到PLC,同一交换机下的触摸屏一点问题都没有,远程非常正常,谁知道怎么处理吗

网友A:
谁知道怎么处理吗

网友B:
我这边有技术团    645437619

网友C:
能ping到并不能完全说明问题,我有一个简单的方法测试,把PLC设置为Modbus TCP Server,然后这边直接去测试。

网友D:
需要自己填写PLC的IP地址,是搜索不到PL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