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热膏基础知识普及

楼主(2021-07-05):
散热膏,也常称为导热硅脂,是以特种硅油做基础油,新型金属氧化物做填料,配以多种功能添加剂,经特定的工艺加工而成的膏状物。颜色因材料不同而具有不同的外观。其具有良好的导热、耐温、绝缘等性能,是耐热器件理想的介质材料,而且化学性能稳定,在使用中不会产生腐蚀气体,不会对所接触的金属产生影响。

应用目的

发热源与散热器直接接触,在其结合处形成一个高的梯度温差,即使是抛光过的表面,也无法做到两个表面物理全接触。如果将导热材填充其间,可以看到它有效的降低了发热源和散热器的温差。 减少热阻,就必要做到物理上的完全接触,这样才能形成高效热传导途径。

应用原理

导热膏的导热原理就是填充CPU和散热器中间的空隙,令两者实现充分接触,电器在工作过程中更有利于热能传递出去。所以导热膏使用不能过厚,过厚的硅脂层阻碍热能传递,不利于热量快速传出。所以导热硅脂在使用的时候适量即可,并不是涂抹越多导热效果越好。

使用操作

1、在cpu外壳中央点少量散热膏,操作散热膏使用的器具不一定是针管,也可能是小瓶,可以用牙签等挑少量散热膏置于相同位置。

2、用小纸板或刮刀刮散热膏,使之均匀的在cpu外壳上,摊开为薄薄的一层。

3、摊开均匀后,可见cpu金属外壳在薄薄的一层硅脂下面,用棉签或另一片干净的纸板或塑料片刮掉cpu外壳边缘溢出的硅脂,清洁干净。

注意事项

1、涂抹散热膏不要使用手指涂抹,应该使用指套;

2、使用之前,首先确认散热器底座和CPU核心表面没有异物,才能轻轻把散热器放在CPU上;

3、把散热器放在CPU上后,不能不能转动或者平移散热器,否则可能会导致散热器和CPU之间的导热脂厚度不均匀;

4、储存方面,不要放在太阳直射的地方,放于阴凉通风处,开封使用后尽量一次用完,如有剩余一定要密封后保管;

5、安全方面,应避免接触皮肤和眼睛,如误入眼睛,请立即用清水洗干净,有必要时看医生,接触皮肤用干毛巾擦去,并用肥皂洗干净。

施奈仕作为10年用胶方案达人,郑重承诺,遇到用胶问题做到问必答,答必行的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