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签软件如何制作颜色随机的流水号

楼主(2021-07-06):
在添加标签内容时,现在不管是不是防伪标签,都有可能需要制作彩色的文字或者条形码,那么对于批量打印软件是否可以制作彩色的流水号呢,下面我们就中琅标签打印软件来看一下如何制作颜色随机的彩色流水号?

一、打开中琅标签打印软件,根据实际标签纸尺寸新建标签纸,并点击左侧工具栏中的“A”,在画布上绘制普通文本:

标签软件如何制作颜色随机的流水号

二、添加流水号数据 双击绘制的普通文本,并打开其“图形属性-数据源”窗口,点击左侧“修改”,在“手动输入”的窗口中输入流水号的固定不变部分:

标签软件如何制作颜色随机的流水号

然后再次点击左侧“+”,使用“序列生成”的方法添加递增数据,并使用右侧处理方法中的“补齐”方法,填充数据长度,填充字符为0,长度为5即可:

标签软件如何制作颜色随机的流水号

三、添加分隔符及颜色码 制作彩色文本时,需要在数据源中添加三项内容分别是:数据、分隔符、颜色码。其中分隔符可用英文逗号添加,点击数据源窗口左侧“+”,使用手动输入的方法添加英文逗号即可:

标签软件如何制作颜色随机的流水号

然后再次点击数据源下方左侧“+”,使用“随机生成”来添加颜色码,颜色码数据量需要和数据长度保持一致,所以随机生成的数据长度应为9,然后点击“添加”即可:

标签软件如何制作颜色随机的流水号

至此数据源中内容就已经全部添加完毕了,只需要打开“图形属性-文字”窗口,勾选“彩码”然后点击“确定”,就可以看到制作颜色随机的彩色流水号了:

标签软件如何制作颜色随机的流水号

第一个彩色流水号设置完毕后,就可以点击上方打印预览,也可以翻页查看数据自动批量生成的彩色流水号的效果:

标签软件如何制作颜色随机的流水号

综上所述, 就是在中琅软件中制作颜色随机的彩色流水号的实际步骤。中琅标签打印软件在批量生成可变内容时,都是只需要制作第一个界面上的内容,然后其他的就可以直接预览查看自动生成的效果了,效率还是非常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