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锁逻辑图方案

楼主(2021-07-06):
就告诉一句联锁逻辑图方案,这个有做过的么,有没有模板,求助求助,化工行业

网友A:
估计是逻辑工艺图,每一步你是干嘛的,和哪些条件有联锁或者互锁关系

网友A:
之前在电厂见过别人做的,做成功能图样子,左边输入右边输出

网友B:
联锁逻辑图,左边是联锁因素,中间是逻辑,最右端是输出执行机构

网友C:
做dcs的应该很简单。要实现什么联锁功能 看着pid就能画出来。

网友D(2021-08-05):
分享出来学习一下

网友E(2024-08-21):
重氮化1.jpg是不是类似这样的?

网友F(2025-03-28):
联锁逻辑图指的是PDF或CAD的格式呈现,为现场设备的控制逻辑图,要根据现场工艺和设备参数做出相应的控制联锁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