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歇立磨磨辊磨损10mm导致辊皮脱落怎么办

楼主(2021-07-06):
  磨辊是立磨的重要部件,物料在磨辊的强大压力下被粉碎。磨辊的主要部件有辊套、轮毂、辊轴、轴承、弧形板密封架、润滑油管等,安装时磨辊辊套与磨盘上挡料圈的间隙可用辊轴上的调整垫来保证。每个磨辊均与各自的摇臂固定在一起,并分别带有液压加压装置。在磨辊与磨盘衬板间留有一定的间隙,以防止金属间的接触。辊套的使用寿命和磨损速度将直接影响立磨的运转率、粉磨效率和运转费用。

  一、莱歇立磨磨辊磨损设备情况介绍:

某企业的莱歇磨用于磨钢渣,所以工作环境相对比一般的水泥企业要恶劣很多,第一次企业发现一个磨辊辊芯斜面配合面部分磨损严重,磨损深度达10mm之多,同时导向面也出现磨损,磨损深度达3-5mm,已经无法使用。第二次该企业又发现另一个磨辊辊芯表面出现磨损,斜面配合面部分磨损3-7mm,导向面部位磨损3-30mm。

  二、莱歇立磨磨辊磨损原因分析:

  立磨磨辊运行过程中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和震动,且运行环境为200℃左右的高温环境,因此磨辊在工作中除了辊皮出现冲刷磨损严重以外,对于磨辊本体(辊芯)表面的冲击、磨损也是相当严重。磨辊本体(辊芯)磨损的主要原因是:一正常的金属疲劳磨损;二是由于辊皮紧固螺栓拉长或者松动,且紧固不及时,导致辊皮松动,运行过程中辊皮与磨辊本体(辊芯)表面出现相对移动,导致辊体表面磨损,配合面之间产生间隙,加上粉尘的冲刷作用,久而久之导致磨辊本体表面磨损冲刷严重,严重时可能导致辊皮脱落、断裂的风险,且立磨运行震动、噪音增大。

  在此背景下,为了节省维修成本及减少维修周期,同时保证更好的修复效果,在前期对设备损坏部位做了详细分析的前提下,企业采用了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现场修复方案。该技术是利用材料特有的机械性能和针对性的修复工艺在线修复莱歇立磨磨辊本体表面的磨损情况。

  三、莱歇立磨磨辊磨损修复步骤:

  根据设备的结构特点针对性的设计和制造修复工装;

  通过工装来确定同心度、辊皮安装的水平度、锥度定位点、导向面定位等;

  表面喷砂处理,彻底去除表面氧化层;

  调和并涂抹碳纳米聚合物材料,并安装辊皮;

  材料固化,观察材料的固化情况;

拆卸辊皮,检查修复面,然后二次涂抹碳纳米聚合物材料,紧固辊皮,完成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