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90伺服同步运动报警

楼主(2021-07-06):
两台1.5KW的V90伺服使用同步运动,经常报警

同步断开报警,定位误差报警,有什么方法解决,龙门结构

网友A:
如果是是1200PLC的话,同步功能估计不是那么好,为了省钱,我都是一入二出的同步卡,做了很多台龙门用200SMART带安川电机,至今没出现报警

网友B:
可以看下信捷最新推出的一个驱动直接带两伺服的,专门为这种场合设计的

网友B:
DM5F系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