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上端加KBO的控制图。

楼主(2021-07-06):
新手有偿求助。这么设计需要注意哪些。

网友A:
你的前端加KBO的目的是什么?如果只是起到断路器的作用就完全没必要浪费。如果替代热继保护,那还不如变频器!所以,在有变频器的控制电路里面完全没必要这么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前端加KBO的目的是什么?如果只是起到断路器的作用就完全没必要浪费。如果替代热继保护,那还不如变频器!所以,在有变频器的控制电路里面完全没必要这么设计!...



设计院已经出图了。要按照这个生产,也没有办法去更改了。请问下应该怎么设计控制回路呢?

网友B:
三菱A800变频器调试软件及汉化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