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罗斯蒙特3051压力变送器如何进行调试校准?

楼主(2021-07-06):
     近些年来,在工业4.0和智能化两者的强势带动下,以罗斯蒙特3051压力变送器为代表的过程仪表也得到广泛的普及和应用。无论是全球销量还是利润,各大仪表厂商都有很大程度的进步和发展,仅就罗斯蒙特3051压力变送器的销量就已经得到了惊人的1000多万台。虽然罗斯蒙特3051压力变送器已经深受诸多用户的青睐和购买,但它并非一般上的商品,买了就能直接使用,它还要根据用户的实际工况对其进行调试校准后才能正常使用。今天西安普瑞德仪器仪表的技术小编就讲讲:【实用】罗斯蒙特3051压力变送器如何进行调试校准?
  罗斯蒙特3051压力变送器的调试校准(我们以下罗斯蒙特3051的差压变送器为例进行),其实我们大致可以分为三个角度进行详细讲解:
  角度一、调试校准前的准备工作.
  我们知道罗斯蒙特3051差压变送器在应用中是与导压管相连接的,通常的做法,需要把导压管和差压变送器的接头拆开,再接入压力源进行校准。这样其实是很麻烦的,并且工作和劳动强度大,担心的是拆装接头时把导压管扳断或出现泄漏问题。我们知道不管什么型号的差压变送器,其正、负压室都有排气、排液阀或旋塞;这就为我们现场校准差压变送器提供了方便,也就是说不用拆除导压管就可校准差压变送器。对差压变送器进行校准时,先把三阀组的正、负阀门关闭,打开平衡阀门,然后旋松排气、排液阀或旋塞放空,然后用自制的接头来代替接正压室的排气、排液阀或旋塞;而负压室则保持旋松状态,使其通大气。压力源通过胶皮管与自制接头相连接,关闭平衡阀门,并检查气路密封情况,然后把电流表(电压表)、手操器接入变送器输出电路中,通电预热后开始校准。
  角度二、常规差压变送器的调试校准
  先将阻尼调至零状态,先调零点,然后加满度压力调满量程,使输出为20mA,在现场调校讲的是快,在此介绍零点、量程的快速调校法。调零点时对满度几乎没有影响,但调满度时对零点有影响,在不带迁移时其影响约为量程调整量的1/5,即量程向上调整1mA,零点将向上移动约0.2mA,反之亦然。例如:输入满量程压力为100Kpa,该读数为19.900mA,调量程电位器使输出为19.900+(20.000-19.900)*1.25=20.025mA.量程增加0.125mA,则零点增加1/5*0.125=0.025.调零点电位器使输出为20.000mA.零点和满量程调校正常后,再检查中间各刻度,看其是否超差?必要时进行微调。然后进行迁移、线性、阻尼的调整工作。
  角度三.罗斯蒙特3051智能差压变送器的校准
  用上述的常规方法对于智能变送器进行校准是不行的。因为这主要是由罗斯蒙特HART变送器结构原理所决定了。因为智能变送器在输入压力源和产生的4-20mA电流信号之间,除机械、电路外,还有微处理芯片对输入数据的运算工作。因此调校与常规方法有所区别。*D4 b6 y*Z,a.K4 b
  实际上厂家对罗斯蒙特智能变送器的校准也是有说明的,如ABB的变送器,对校准就有:"设定量程"、"重定量程"、"微调"之分。其中"设定量程"操作主要是通过LRV.URV的数字设定来完成配置工作,而"重定量程"操作则要求将变送器连接到标准压力源上,通过一系列指令引导,由变送器直接感应实际压力并对数值进行设置。而量程的初始、终设置直接取决于真实的压力输入值。但要看到尽管变送器的模拟输出与所用的输入值关系正确,但过程值的数字读数显示的数值会略有不同,这可通过微调项来进行校准。由于各部分既要单独调校又必需要联调,因此实际校准时可按以下步骤进行:,z"A"B$^;S1](Y#{#`.C
  1.先做一次4-20mA微调,用以校正变送器内部的D/A转换器,由于其不涉及传感部件,无需外部压力信号源。
  2.再做一次全程微调,使4-20mA、数字读数与实际施加的压力信号相吻合,因此需要压力信号源。
  3.后做重定量程,通过调整使模拟输出4-20mA与外加的压力信号源相吻合,其作用与变送器外壳上的调零(Z)、调量程(R)开关的作用完全相同。-J(w5 v78 d%N2`7 i
  有的人认为,只要用罗斯蒙特HART手操器就可改变智能变送器量程,并可进行零点和量程的调整工作,而不需要输入压力源,但这种做法不能称为校准,只能称为"设定量程"。真正的校准是需要用一台标准压力源输入变送器的。因为不使用标准器而调量程(LRV、URV)不是校准,忽略输入部分(输入变送器的压力)来进行输出调节(变送器的转换电路)不是正确的校准。再者压力、差压检测部件与A/D转换电路、电流输出的关系并不对等,校准的目的就是找准三者的变化关系。强调一点:只有对输入和输出(输入变送器的压力、A/D转换电路、环路电流输出电路)一齐调试,才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