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市场上常用的各种3D打印机介绍

楼主(2021-07-06):
相信大家在使用3D打印机的时候,都是会遇到一些问题,今天为大家整理了四个常见的问题,为大家解答。

      一、模型粘不到工作台

      喷嘴离工作台距离太远:调整工作台和喷嘴距离,使其距离刚好可以通过一张名片;

      工作台温度太高或者太低:ABS打印工作台温度应该在110℃左右,PLA打印工作台温度应该稳定在55℃左右;

      打印耗材问题:尝试别家供应商的耗材;

      打印ABS一般在工作台贴上高温胶带,打印PLA一般在工作台上贴上美纹纸帮助粘合。

      二、喷嘴不出丝

      检查送丝器:加温进丝,如果是外置齿轮结构送丝观察齿轮转动否,内置步进电机送丝观察进丝时电机是否微微震动并发出工作响声,如果无,检查送丝器及其主板的接线是否完整,并及时维修;

      查看温度:ABS打印喷嘴温度在210℃-230℃之间,PLA打印喷嘴温度在195℃-220℃之间;

      查看喷嘴是否堵头:喷嘴温度加热,ABS加热到230℃,PLA加热到220℃,丝上好后用手稍微用力推动看喷嘴是否出丝,如果出丝,则喷嘴没有堵头,如果不出丝,则拆下喷嘴清理喷嘴内积削或者更换喷嘴;

      工作台是否离喷嘴较近:如果工作台离喷嘴较近则工作台挤压喷嘴不能出丝。调整喷嘴工作台之间距离,距离为刚好放下一张名片为合适。

      三、打印模型错位

      切片模型错误:现在用的最常见的软件是Cura、Repetier这两种。大多都是开源的,所以说软件的稳定性专业性我们不能保证,还有每个设计模型图出来不一定就是完美适合软件,所以打印错位首先模型图不换,把模型图重新切片,模型移动个位置也好,让软件重新生成GCode打印;

      模型图纸问题:出现错位换切片后模型还是一直错位,换以前打印成功的模型图实验,如果无误,重新作图纸;

      打印中途喷嘴被强行阻止路径:首先打印过程中不能用手触碰正在移动的喷嘴,其次如果模型图打印最上层有积削瘤,则下次打印将会重复增大积削,并可能会阻挡喷嘴正常移动,使电机丢步导致错位;

      电压不稳定:打印错位时观察是否为大功率电器比如空调,下班了一部分电器的电闸一起关闭时打印错位了,如果有,打印电源加上稳压设备。如果没有,观察打印错位是否每次喷嘴走到同一点出现行程受阻,喷嘴卡位后出现错位,一般是X、Y、Z轴电压不均,调整主板上X、Y、Z轴电流使其通过三轴电流基本均匀;

      主板问题:上述问题都解决不了,而且出现最多的是打印任何模型都同一高度错位,请更换主板。

      四、打印精度和理论有较大差距

      打印出模型外表面有积削瘤:(1)喷嘴温度过高,耗材熔化过快导致流动积削溢出打印外层。(2)切片软件都有耗材流量设置,一般默认值为100%,降低到80%打印;(3)切片软件里有耗材限径,每个开源软件默认值不尽相同,市场上有1.75mm和3.00mm两种,使用1.75mm耗材在软件里限径为:“1.75”、3.00mm耗材在软件里限径为“2.85、2.95”;

      FDM打印支撑处理后一般表面非常差:(1)打印支撑可以在Cura的专家设置里调试,尽量把支撑密度调至10%为合适,支撑和模型实体的距离加大,便于拆除支撑;(2)拆除支撑导致的支撑表面打印效果差,可以用打磨工具稍微修整,再用毛巾沾丙酮擦拭处理。注意戴手套,不要擦拭时间过长以免影响模型外观和尺寸;

      工作台和喷嘴距离不合适:打印前必须调整好喷嘴和工作台的距离,距离为刚好通过一张名片为佳;

      打印耗材差异:耗材和3D打印机的适配性非常重要!需要打印实验市场上的耗材做些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