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C块编译后不能选择changeonly下载

楼主(2021-07-07):
S7-400项目里的CFC块在修改了一个引脚的固定值,重新编译无错误,但下载时选择“change only”,“确定”按钮是灰色的,只能选择全部程序下载,“确定”按钮才有效。不知道如何处理,才能选择“change only”下载。请教中

网友A:
你的编译是不是全部编译了,如果全部编译,那下载应该是这样

楼主:
仅编译的“change  on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