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磨机中空轴衬部件消除应力处理

楼主(2021-07-07):
某矿厂φ5.5*8.5m球磨机排料口中空轴衬部件,其是由32mm、45mm、50mm等板材焊接成型,筒体焊后会产生大量的残余应力,为保证精加工后能达到图纸要求,必须进行消除应力处理。因中控轴衬部件工件体积大,无法进行热时效处理,故选用振动时效来消除应力

振动时效参数设定

消除应力设备采用聚航科技生产的JH-200A振动时效设备,该装置具有手动、自动、设定三种振动方式。根据振动过程时工件的结构特点,支撑形式选用三点对中均布软支撑。振动时效分别采用手动、自动两种振动方式。手动工艺参数为:频率为93.9Hz,加速度为10m/s2,时间为30min。自动工艺参数为:频率为93.5Hz,加速度为8m/s2,时间为10min。振动时工件各部均有明显的共振,下图就是自动振动方式记录的扫频曲线,图中出现的共振峰为底座的阶弯曲振动。

振动前后的残余应力测试

为定量说明振动时效消除应力效果,在振动时效前、后分别对中空轴衬部件进行残余应力测试,测试方法采用盲孔法。使用仪器为JHMK残余应力测试系统。

结果分析

首先振动时有明显的共振峰,从扫频曲线图可以看出振动是有效的。其次,手动振动频率为93.9Hz,自动振动频率为93.5Hz,经过长时间的手动振动后,振动频率有所下降,这是残余应力变化的标志,而且从曲线图也可以看出振动前后的扫频曲线基本没有变化,说明经手动振动已达到目的。最后,从表面残余应力测试结果可以看到,振前最大主应力从279MPa至388MPa,振后最大主应力从214MPa至248MPa;振后最大主应力的振后下降率平均为30%,说明经振动后,残余应力下降且均衡。

以上就是球磨机中空轴衬部件消除应力处理案例,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信息,可直接咨询聚航科技,我们欢迎您的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