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原因会造成气密性检测仪出错?

楼主(2021-07-07):
1、使用错误的测试方法

许多人根据泄漏率的要求选择泄漏测试方法,而忽略了其他影响因素。

例如,当使用气密性检测仪压力衰减方法测试塑料零件时,有必要考虑压缩空气变形和体积变化对测试结果的影响。总体测试泄漏率需要与随后的泄漏检测操作协调。通常,整体测试泄漏是在氦气室内进行的。如果使用气泡测试方法,则随后的泄漏位置测试很容易产生错误的结果。例如,如果测试人员看不到任何气泡,则假定没有泄漏,而真正隐藏的泄漏将被忽略。

2、测试时间错误

执行测试泄漏时,仔细考虑选择生产过程中的最佳时间点也很重要。对于组件的泄漏测试,应预先测试每个子组件。如果直到完成所有组装后才发现泄漏,不仅很难找到泄漏点,而且还需要时间和精力来拆卸测试。

例如,在对变速器进行泄漏测试的情况下,应在组装变速器之前检查变速器壳体的密封性。

三、测试件被污染

观察气密性检测仪操作也很重要,即始终进行泄漏测试或泄漏新的未使用的测试件。如果某个组件已经在运行或充满油或水,则其小泄漏可能会被阻塞。气密性检测仪压缩空气或检测气体无法从试样中逸出(或进入),因此无法确定其是否泄漏。

如果在铸件上发现机加工切削油残留物,则必须在进行泄漏测试之前清洁测试样品,然后再次干燥测试样品,以确保清洗液不会在短期内阻塞潜在的泄漏。

四、忽略温度变化的影响

温度波动也会影响气密性检测仪的结果,尤其是对于使用压力衰减法或压差法进行的总体泄漏测试操作而言。即使很小的温度波动也可能会将测得的泄漏率值改变几个数量级。

另外,由于被测材料的膨胀行为,泄漏的大小也会受到温度升高的影响。在排气冷却器中,某些情况下,达到典型工作温度时会发生泄漏。因此,某些产品的泄漏测试应在温室中进行型式测试。

五、测试压力不稳定

始终以相同的固定压力填充试件也很重要,以确保可靠,一致的测试以确定泄漏率。

六、在填充泄漏检测气体之前未进行预先疏散

气密性检测仪在填充泄漏检测气体之前,必须先抽空试样。这对于长而窄的几何样本特别重要。如果样品在填充前未抽空,则试样中的空气将被推至几何形状的末端,并执行泄漏检测。气体无法进入该区域,因此潜在的泄漏只会释放出空气,并且无法被检漏仪检测到。如果试件中充满了低压强泄漏检测气体,则抽真空特别重要。

七、我不知道实际测量的是什么

泄漏测试操作的正确发展趋势不再是仅仅依靠测试人员的感知,而是将可重现的测量方法用作整体泄漏测试方法。用这种方法,测试人员必须确切地知道他们正在测量什么以及每种测试液的性质和能力。

如果氦气相对于空气的动态粘度较高,则当泄漏率特定于空气但使用氦气时,必须使用转换参数以提供更准确的泄漏率。如果您使用整体泄漏测试方法来测试空调设备的泄漏率(以每年克数(每年的逸散质量)为单位),则需要记住,用于测试的氦气测量仪器可以指示出氦气的体积流量。在某些情况下为毫升。

八、低估蠕变泄漏和大泄漏

对于安全气囊制造商而言,处理包含相似毛细管通道的爬电泄漏很重要,必须考虑到氦气泄漏检测气体均匀分布测试件以暴露这些爬电泄漏需要多长时间。

与蠕变泄漏对应的是大泄漏。如果试件大量泄漏,氦气将在实际测试期间从试件中逸出。由于测试室的排空和氦气同时离开测试件,为了在测试件充满氦气之前识别出大的泄漏,需要在泄漏检测气体测试系统中集成一种简单的压力衰减测试方法。

九、忽略测试系统的维护

如果测试台连续几天或几周都无法测量泄漏率,则需要考虑这是否是测试系统问题。测试系统的维护对于泄漏测试结果的准确性非常重要。必须定期检查和维护所有接头,软管和测试架。

此外,在主测试件中安装参考泄漏以定期检查系统的功能和准确性也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

十、我们可以自己做

一些用户可能认为可以通过肉眼或简单的方法来实现工件的泄漏检测,但是在气密性检测仪工业泄漏检测中,对产品质量的严格要求也增加了对泄漏率检测精度的要求,必须依靠专业的测试方法和工艺流程来确保。因此,在进行工业泄漏检测时,有必要征询专家和专业制造商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