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招搞定行星齿轮减速机轴承位磨损故障

楼主(2021-07-07):
  行星齿轮减速机是一种相对精密的机械,使用它的目的是降低转速,增加转矩。行星齿轮减速是将电机的回转数减速到所要的回转数,并得到较大转矩的装置。而由于设备的长期运转,行星齿轮减速机经常出现轴承位磨损的故障,这便会导致减速机严重损坏甚至报废。

某企业行星齿轮减速机的中速轴两侧轴承位,共计三个减速机,经测量尺寸发现轴承位磨损于0.1mm-0.2mm之间,3号轴的支撑侧磨损量只在0.09mm,还剩余0.01mm的过盈量,一号传动轴承位219.82mm二号支撑轴承位219.85mm三号传动轴承位219.76mm支撑轴承位220.01mm。

  行星齿轮减速机轴承位磨损主要是由于减速机工作条件恶劣,在长期运转过程中,轴承位表面受到轴承内圈圈的挤压力和复合机械力的作用,配合面出现金属疲劳。金属材料的退让性差,长此以往很容易造成微观的配合间隙,如不及时发现并采取措施,就会造成微观间隙不断扩大,直接造成轴承跑内圈、轴承损坏。

  针对行星齿轮减速机轴承位磨损问题,传统修复工艺都是将设备拆卸后运输至机修厂进行处理,而传统的机加工厂通常针对磨损量较大的进行补焊后机加工处理,而针对磨损量较小的则采用电镀方法进行修复。以上两种修复工艺是常用的修复手段,但是受国内机加工水平的影响导致补焊修复后的轴承位和轴承有效接触面较小,在使用一段时间后较小的有效的接触面因金属疲劳受损后还是会出现磨损问题。

  而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是一种抗高温、抗强腐蚀并可以进行机加工的修复材料,此材料固化后具有良好的粘结力和机械性能,不仅有金属所具有的强度、硬度,还有退让性,采用该材料修复即无补焊热应力影响,修复厚度也不会受到限制。而且修复过程也特别简单:

  1、测量轴径尺寸,使用棉布清除表面油污;

  2、使用氧气乙炔进行表面烤油处理;

  3、磨损部位打磨至表面粗糙;

  4、使用无水乙醇进行清洗,使表面干洁;

  5、按比例调和碳纳米聚合物材料SD7101H;

  6、涂覆SD7101H材料填充密实;

  7、材料固化完成后加工至要求尺寸;

  8、进行装配轴承修复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