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瓦斯抽放泵轴承位磨损高温设备跳停怎么办

楼主(2021-07-07):
  瓦斯抽放泵站就是把煤层、岩层和采空区中的可燃气抽出或排出时采用的专用设备。抽瓦斯的目的就是预防井下煤与瓦斯突出,是煤矿治理瓦斯的根本目标与措施,即只有通过瓦斯泵的抽放才是取得瓦斯治理的根源,通过泵抽出的瓦斯能变废为宝进行发电或者民用等等。

  设备磨损情况介绍:

某矿用瓦斯抽放泵支撑侧轴承高温设备跳停,检修人员拆开后发现轴承已经损坏,轴承位磨损严重,轴承型号352044*2,磨损宽度165mm,原始直径220mm,企业只能停产等待修复。

  瓦斯抽放泵轴承位磨损原因分析:

  1.润滑不良。未及时加注润滑剂或润滑油,润滑剂或润滑油未加注到位,润滑剂或润滑油选型不当,润滑方式不正确,密封损坏,导致润滑失效。

  2. 污染。污染也会导致轴承过早损坏,污染是指有沙尘、金属屑或其他物料等进入轴承内部。

  3.安装不当。安装时使用蛮力,安装不到位,安装有偏差或未装到轴承位,造成轴承游隙过小。轴承自由侧无轴向窜动间隙,造成轴承承受较大轴向力超负荷损坏。

  4. 金属疲劳。轴承长期超负荷运行、未及时更换、设备老化等。

  针对该瓦斯抽放泵轴承位磨损的问题,企业选择了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结合《工装修复工艺》短短几小时内就修复完成了。该材料的优点在于粘结强度高、综合力学性能好、抗腐蚀、易于成型、可加工等。并且该材料在轴磨损方面的操作也比较简单,减少或避免了拆卸,缩短企业停机停产时间,降低企业损失。

  瓦斯抽放泵轴承位磨损快速修复过程:

  1. 用氧气乙炔表面除油,然后打磨修复面,确保表面粗糙以增大粘结力;

  2. 无水乙醇清洗修复表面;

  3. 按比例调和碳纳米聚合物材料SD7101H,调和至均匀无色差为止;

  4. 把调和好的SD710H涂抹在修复面上,安装工装到位;

  5. 加温固化,提高材料性能并且加快材料固化时间;

  6. 拆卸工装,核实修复尺寸,确认无误后装配轴承,修复完毕,共用时6小时;

  7. 回装完毕后设备顺利开机,各参数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