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flex525变频器烧毁,更换后,启动不了

楼主(2021-07-07):
powerflex525变频器烧毁,更换后,参数设置都没问题,P046 -5.P047-15,C128-1.C129-C132对应的IP地址,但是变频器ENET指示灯绿色一直闪烁,启动不了变频器,电机不动作,什么情况?

网友A:
启动变频器,量一下输出端是什么情况?没有故障代码吗?

楼主:
变频器没有故障,ENET指示灯绿色闪烁,查了手册说是"适配器已连接到网络,但变频器未通过以太网控制",核对了以太网相关的参数,设置的都没问题。

网友B:
先用电脑PING下IP看能不能PING通,PING不通说明IP地址还没起作用,断电重启或恢复出厂试试,也有可能端口或网线硬件问题.

网友C(2021-08-10):
看看固件版本是不是跟原来的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