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接点压力表开关触电类型介绍

楼主(2021-07-08):
电接点压力表开关触电类型介绍

电接点压力表中开关触点会根据显示测量仪表的指针位置接通或断开电路。如果读数明显高于或低于设定值,就会触发报警。电接点压力表也可用于启动、停止或切换过程

ZORICREATO/卓然天工

根据开关触点的不同,电接点压力表可分为下列几种:

1. 磁助式电接点压力表

磁助式电接点压力表可安装应用至各种操作工况。电接点系统的快动是通过设定指针上的可调节永磁体来实现的。这在很大程度上防止了电接点受到弧光效应的影响。在指针运动之前实现信号输出。如果操作得当,磁助式电接表压力表可使用多年,不会出现问题。

2. 感应式电接点压力表

感应式电接点压力表主要用于以下两个领域:

危险区域:1区和2区

高开关频率

电感式电接点压力表工作时不会出现机械触点,因此极其耐磨,不会对电接点压力表的工作产生影响,该类型电接点压力表应用范围广(可选充液型),耐腐蚀。

3. 电子式电接点压力表

电子式电接点压力表可直接转换成小负荷,如,可编程逻辑控制器(PLC)中的小负荷。电子式电接点压力表通常也具备电感式电接点压力表的优点,如故障保护触点操作、采用近距离接触操作以避免产生磨损(不影响测量系统的显示)。

4. 干簧开关电接点压力表

干簧开关电接点压力表凭借其特殊设计及重量轻的特点,干簧开关电接点压力表极其耐震,该产品可以直接将负载转换至230V/1A,同时保证了产品在电流极低的情况下的安全使用,这款点击欸但压力表适用于PLCs直接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