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200cn与组态王通过USB-ppi通信的问题

楼主(2021-07-08):
笔记本通过USB-PPI线和PLC-200CN连接,在STEP 7 MicroWIN 下载了一个简单的程序运行起来了,然后我想通过组态王软件读取I0.0寄存器的状态,在组态王软件上,新添加了设备,按说明选择参数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运行的时候提示接收超时图片.png

我是刚学习的新新手,大哥们谁知道这个怎么解决,不胜感激

网友A:
组态王官网下载驱动,更新一下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组态王官网下载驱动,更新一下驱动!



感谢,谢谢,跟新驱动后可以通过组态王软件控制PLC的输出继电器动作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组态王官网下载驱动,更新一下驱动!】进行回复:        ----------------------------------------...

客气!客气!大家一起沟通交流。

网友B(2021-08-26):
这个一定要顶,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