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威触摸屏PLC一体机组态软件——编辑基本控件(位开关)

楼主(2021-07-08):
位开关

定义:位按钮可以用来操作和显示与触摸屏所连接的设备的位地址 ON/OFF状态,或者1/0状态。

位按钮是最基本的,也是最常用的控件。

属性图——通用设置

位地址:指定位地址,触摸开关时想要操作的位地址

操作类型:操作类型分为四种,即置位复位交替点动

置位:下载到触摸屏后,触摸/点击该位按钮即可把写入地址的值置成1,并显示1/ON状态

复位:下载到触摸屏后,触摸/点击该按钮把写入地址的值置成0,并显示0/OFF状态

交替:下载到触摸屏后,触摸/点击该按钮把写入地址的位置为1/ON,再次触摸/点击该按钮吧写入地址的位

置为0或OFF,即每次触摸/点击该按钮时,写入地址的位在ON和OFF之间切换

点动:下载到触摸屏后,按住该按钮把写入地址的位置为1/ON,松开该按钮则把写入地址的位置为0/OFF

附:7寸HMIB32系列触摸屏PLC一体机选型表

说明:

1、R(T) 继电器或晶体管输出,一台中只能选择一种,晶体管输出的支持两路高速脉冲。

2、PT 是指输入温度传感器为Pt100

3、AD标准信号输入(12位),没有特殊说明,标准型为0-20mA输入

4、DA输出(12位),没有特殊说明,标准型为0-10V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