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有效的冷轧齿轮箱轴承室磨损修复方案

楼主(2021-07-09):
  齿轮箱在工业企业中的应用很广泛,在钢铁行业或有色金属轧制生产线用到的都是体积较大的齿轮箱,而且是一个重要的机械部件,冷轧机主齿轮箱其主要作用是将电动机的原动力通过齿轮变速或调速后传递给轧机轧辊并使其得到相应的转速。而冷轧齿轮箱轴承室磨损是导致齿轮箱不能继续正常工作的常见问题。

  冷轧齿轮箱轴承室磨损常见原因分析:

  轴承室磨损原因主要是由于工作条件恶劣,在长期运转过程中,轴承室表面受到轴承外圈的挤压力和复合机械力的作用,出现永久性变形。然而金属材料的退让性差,易造成配合间隙,如不及时发现并采取措施,就会造成间隙不断扩大,直接造成轴承室磨损。另外该设备工作过程中离合器间断性工作,使输入轴间断性受力受力不均匀,容易造成轴承外圈转动从而导致轴承室磨损,形成恶性循环。

  冷轧齿轮箱轴承室磨损修复方案:

  一、传统修复工艺

  针对轴承室磨损问题,传统解决办法主要靠堆焊后机加工、热喷涂和电刷镀等,但均存在一定弊端,无论是堆焊后机加工还是热喷涂方式,都避免不了热应力无法消除的现象。易造成材质损伤,导致部件出现弯曲或断裂;而电刷镀受涂层厚度限制,容易剥落,且以上几种方法都是用金属修复金属,无法改变“硬对硬”的配合关系,在各力综合作用下,仍会造成再次磨损。

  二、碳纳米聚合物材料修复工艺

  该材料是一种抗高温、抗强腐蚀并可以机加工的金属修复、保护复合材料,此材料具有良好的粘结力和机械性能,不仅具有金属所具有的强度、硬度,还具有金属不具备的退让性,可吸收设备的冲击震动,可满足设备在运行中承受各种复合力的要求,避免再次磨损的可能,并大大延长设备部件的使用寿命。

  三、具体的修复过程如下:

  1查看确认各轴承室磨损状态及磨损量;

  2用氧气乙炔对轴承室进行烤油处理;

  3用磨光机将待修复的轴承室进行打磨处理用无水乙醇对表面进行清洗;

  4按比例调和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并在在修复部位涂覆材料;

  5沿基准面刮涂材料成型,对材料进行加热后固化;

  6在轴承室内表面二次涂抹材料在轴承外圈涂抹脱模剂SD7000;

  7回装各层齿轮轴等零部件及齿轮箱体,开机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