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J71C24N-R2与串口小助手通讯三菱PLC程序

楼主(2021-07-09):
程序用的协议包写的 怎么通讯不上。还有三菱Q24N 版本A的是哪种?

网友A:
通讯问题主要检查硬件和软件设置两个方面。硬件比如通讯线、通讯模块、还有如果用转换器有没有安装驱动等

网友A:
引用 网友A:
http://bbs.gongkong.com/d/202107/863729/863729_1.shtml...

网友B:
首先你要确定通信协议是什么?这个能不能告诉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要确定通信协议是什么?这个能不能告诉我?

        -----------------------------------------------------------------协议包进行通讯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5楼        对内容: 【首先你要确定通信协议是什么?这个能不能告诉我?】进行回复:        ----------------------------------...

协议包具体协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WL1212" 的回复,发表在6楼        内容: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5楼        对内容: 【首先你要确定通信协议是什么?这个能不能告诉我?】进行回复:        -...

        -----------------------------------------------------------------bbsadmin@gongkong.com

网友A:
首先保证硬件连接没有问题,再配置软件方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保证硬件连接没有问题,再配置软件方面。

        -----------------------------------------------------------------我硬件用的QJ71C24N-R2 的,看你们用的是QJ71C24N的第二通道,相当于用的是RS4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