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威触摸屏PLC一体机组态软件—编辑基本控件(字按钮)

楼主(2021-07-09):
关键词:科威、触摸屏PLC一体机、触摸一体机、plc触摸屏一体机、触摸屏、PLC、组态软件

字按钮

定义:字按钮可以对连接设备的数据寄存器进行设置常数、数值输入、密码输入、数值加、

数值减、对寄存器的数值加减运算等操作。

属性图

字地址:和数据寄存器的字地址相同,对数据寄存器进行设置常数、数值输入、密码输入、数值加、

数值减、对寄存器的数值加减运算等操作

操作类型:操作类型分为设置常数、数值输入、密码输入、数值加、数值减

设置常数:触摸该按钮给字地址写入所设置的常数值,例如字地址为LW10,设置常数为1024,如下图所示:

数值输入:使用该操作类型,当触摸该按钮时会弹出键盘,可以用该键盘输入要输入的数值,如下图给

字地址LW10输入数值1024:

密码输入:该操作类型和数值输入除了输入时显示的方式不同和没有小数位外,其它功能和数值输入一样

触摸输入时数值显示方式为****,没有小数位,如下图所示:

数值加:设置数据类型,写入地址和最大值,每次触摸该按钮时,写入地址所对应的寄存器

都会在原来的数值基础加上设置的常数值,但是最大值不会超过设置的最大值,

数值减:设置数据类型,写入地址和最小值,每次触摸该按钮时,写入地址所对应的寄存器

都会在原来的数值基础减去设置的常数值,但是最小值不会超过设置的最小值,

附:7寸HMIB32系列触摸屏PLC一体机选型表

说明:

1、R(T) 继电器或晶体管输出,一台中只能选择一种,晶体管输出的支持两路高速脉冲。

2、PT 是指输入温度传感器为Pt100

3、AD标准信号输入(12位),没有特殊说明,标准型为0-20mA输入

4、DA输出(12位),没有特殊说明,标准型为0-10V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