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模块功耗有多大

楼主(2021-07-09):
今天接一款信捷plc,对于plc供电用多大的铜线大家意见不一,那么请问,plc在不考虑输出的情况下(就是输出有外部独立的24V供电),大中小型plc的功耗是多少,应配多粗的铜线,最好有功耗方面的说明。谢谢!!!

楼主:
希望多品牌多系列综合考虑,最好再有几个代表性产品的官方说明更好。

网友A:
我用过的PLC,广州微嵌(已经停产)的一款CPU是DC24V~120mA,一般西门子1200系列CPU耗电不超8W(官方标称数据,实际耗电在3W~8W之间),三菱的FX系列CPU耗电也是在3W~12W之间,直流电源的CPU耗电较小,交流220V供电的耗电功率稍大,至于中型PLC的CPU,一般是独立电源模块供电,CPU本身实际耗电一般在10W以下,不过中大型的PLC电源一般是同时供给后面扩展模块供电

网友A:
我感觉楼主好像从来不去官网下载硬件资料,什么都需要人家给它搜集,实在不好说楼主了

网友B:
CPU的功耗计算在官网中有指示的,希望采纳

网友C:
PLC本身功耗不会太高,搞个0.5平方线足够了

网友D:
其实去现场多了,闭着眼睛想想见过的控制柜中各种PLC,供电电源线(铜软线)都不会超过1.5mm。

网友:
具体功耗要看手册,都有的。一般情况下配0.5 或者0.75 的就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