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为云报警的设置

楼主(2021-07-10):
海为触摸屏可以通过APP或微信实现报警功能,是否具有以下功能,如何实现?

1、报警的上下限值是否可以使用变量?我看到的是常量,无法通过手机修改,每次甲方修改报警高低限都需要重新下载软件。

2、报警功能是否可通过变量来控制是否报警?

网友A:
这些功能还没有,可以找下海为提下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功能还没有,可以找下海为提下需求

谢谢,海为堪忧,技术支持无人回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Shirocr7 这些功能还没有,可以找下海为提下需求     内容的回复:谢谢,海为堪忧,技术支持无人回复...



打下热线或者在线咨询,肯定有人的

网友B:
建议可以把用寄存器上下限报警,改为两个寄存器进行比较,比较结果输出到位报警,这样就可以随时改上下限了。

控制是否报警就是在两个比较前面再串联一个条件,条件满足,后面的比较结果才生效,才报警,这样应该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了吧

楼主(2022-07-11):
引用 网友B:
建议可以把用寄存器上下限报警,改为两个寄存器进行比较,比较结果输出到位报警,这样就可以随时改上下限了。控制是否报警就是在两个比较前面再串联一个条件,条件满足,后面的比较结果才生效,才报警,这样应该就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