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禁止脉冲输入和控制伺服ON的区别

楼主(2021-07-10):
我这边有台台达伺服B3的伺服控制器,现在是用编码器AB相控制伺服的。有两种方法控制,一种是控制伺服ON,当伺服OFF时,接收编码器信号,伺服电机也不走。另一种是禁止脉冲输入也可以实现伺服电机不走。

请问这两种方式的区别在哪里?哪种方式控制的比较好?哪种精度更准些?这两种是否可以通用?

麻烦各位前辈以及大神给予解惑。

网友A:
最安全的作法最好是直接控制伺服ON,但是很多时候为了省事,我都是直接控制PLC脉冲去停止伺服,这个也是为了偷懒少接线。

网友B:
我的习惯是解除伺服驱动器SON信号,这个是最安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安全的作法最好是直接控制伺服ON,但是很多时候为了省事,我都是直接控制PLC脉冲去停止伺服,这个也是为了偷懒少接线。...



谢谢前辈的解答,我目前的程序是控制伺服ON的。我担心伺服从OFF到ON的时候,接受到的AB相脉冲不准,没有禁止脉冲输入到解禁来的精确,有没有这方面的顾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习惯是解除伺服驱动器SON信号,这个是最安全的



谢谢前辈解答,目前我的也是这样写的。那我担心的事情应该不会发生。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乖乖小笨熊"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我的习惯是解除伺服驱动器SON信号,这个是最安全的】进行回复:        ------------------------------...



你这种担心是多余的,你需要监控伺服反馈的READY信号,如果伺服没有SON信号,是不可能正常反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张家港环保陈"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对内容: 【"乖乖小笨熊"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我的习惯是解除伺服驱动器SON信号,这个是最安全的】进行回复:      ...



谢谢前辈!学习了。

网友C:
用禁止脉冲输入办法停止伺服,如果直接关闭SON ,伺服旋转轴自由运动,定位会不准确

网友D:
停止用禁止脉冲,急停用伺服on,伺服on是给伺服电机主回路断电。

网友E:
你说的伺服OFF是指断使能吧?

如果是的话从精度方面考虑还是推荐使用禁止脉冲输入来控制停止,如果直接断使能(伺服OFF)并不会让电机直接停止,而是切断电机动力,让电机依照惯性及外力自由旋转。

如果你使用梯形丝杠或其他类单向传动不见得话,不见得会出现负载自由滑动的现象,但是还是推荐你采用禁止脉冲输入,让电机端输出为0,提高定位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说的伺服OFF是指断使能吧?如果是的话从精度方面考虑还是推荐使用禁止脉冲输入来控制停止,如果直接断使能(伺服OFF)并不会让电机直接停止,而是切断电机动力,让电机依照惯性及外力自由旋转。如果你使用梯...



明白了,学习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停止用禁止脉冲,急停用伺服on,伺服on是给伺服电机主回路断电。...



学习了,谢谢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禁止脉冲输入办法停止伺服,如果直接关闭SON ,伺服旋转轴自由运动,定位会不准确...



谢谢你的回答,我明白了。

网友F:
请问这两种方式的区别在哪里?哪种方式控制的比较好?哪种精度更准些?这两种是否可以通用?

禁止脉冲输入

好处在于:即避免了伺服收到脉冲后主动运动,又避免了外部机械原因的被动运动,可以确保真正的“不动”。

不足在于:如果电气信号把呢还是你不可靠,比如伺服的编码器信号线又干扰,电机还是会有误动作。另外,如果电机停止后需要有诸如手动取放料之类的动作需要电机被动配合,电机不会配合,极端情况下还可能出现电机抖动震荡。

关闭伺服使能信号

好处在于:无论如何电机都不会主动做出任何动作的。即使有外力拖拽,也只有拖得动拖不动的为题,电机不可抖起来。

不足在于:如有外力拖动电机的位置可能会变,如果是频繁的起停,这种位置变化可能会逐渐累计。造成电机的位置不可控。

哪种方式控制的比较好?

不知道。能直接告诉您哪个好的,要么是您的同事同行,要么是不负责任的胡说。

没有说明具体的应用场景和应用要求,除了您自己没有人知道哪个好。您在意哪个优点,不在意(或者有其他方法可以弥补)哪个缺点。

且不说病症,患者是豚鼠还是金鱼都不知道,就问哪种药效果好。您是敢问了,可有人敢答复,您真敢信么?

哪种精度更准些?这两种是否可以通用?

这还是要看您对精准本身的要求,以及您的设备在其它方面有多可靠。

这两种是否可以通用?

不在意其中的区别就可以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这两种方式的区别在哪里?哪种方式控制的比较好?哪种精度更准些?这两种是否可以通用?禁止脉冲输入好处在于:即避免了伺服收到脉冲后主动运动,又避免了外部机械原因的被动运动,可以确保真正的“不动”。不足...



谢谢您的耐心解答。使我在这个问题上又有了深层次的认识。

网友G: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H:
image.png这个怎么解释

网友I:
最好还是通过脉冲禁止功能吧,万一断开使能了,电机不保持,万一还没有减速机,机器稍微动下,编码器的值会变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怎么解释



明白了,谢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最好还是通过脉冲禁止功能吧,万一断开使能了,电机不保持,万一还没有减速机,机器稍微动下,编码器的值会变化的...



多谢提醒,下次知道了。

网友J:
禁止输出伺服用手转不动,off状态手可以转的动    当然你加了刹车伺服那随你

网友F:
引用 网友H:
这个怎么解释



正确的解释是,正常应用中使能信号的切换,应该在电机的停止状态下进行。在电机运动中,不应该用关闭使能信号让电机停下来,但可以在电机已经减速停下来以后,关闭使能信号使电机保持停止。在电机停止时,不要先给运动信号后用打开使能的方式让电机启动,而是先开使能信号,后给运动控制指令。

网友F:
引用 网友H:
这个怎么解释



吃完饭了,在多说几句。心力有余,想多了解一点的人可以看看。但是,这里只能说说病症,不敢开药方,不同设备上的电机有不同的使用要求和使用环境,本也不存在通用的药方。

如果在电机运动中,采用了不正常的停止方式,就是说,不是用一个受控的逐渐减速过程停止的话,可能会有的什么后果,付出什么代价,这个要看很多种可能,逐一讨论。而且直接关使能只是一种而已,还有关断运动控制信号和启动抱闸锁定,

如果是单纯的关闭使能信号,对于电机而言,可能出现的后果是刹车减速需要的距离太长,甚至由于运动机构本身惯量太大或者有持续外力(比如Z轴的应用),直接撞硬极限。以超出设计范围速度(力量)撞伤硬极限,对机械结构造成损伤。如果机械上没有安装硬极限,也不是没有可能出现电磁炮的现象。是不是会损伤被加工工件之类的问题这里就不需要讨论了。

关闭运动控制信号,相当于要求电机没有减速过程的直接停止,这个可能的后果主要是机构会有抖动震荡的可能。这种抖动震荡的过程,机构运动的速度和加速度(冲击)可能会超出设计的承受范围,同样可能损伤传动结构,导致传动精度下降 。另外,这种停止方式还有可能造成驱动器自动报警断开使能,出现上面一条所说的情况。

用电机轴的抱闸锁定来停止电机,电机一定会立即停住,风险仅在于被电机拖动的机构能不能扛得住这个冲击,减速太猛,电机不抖不意味着机构不抖,就象汽车刹住了但是把司机从前风挡扔出去了。

以国内工程师会抄不会算的习惯,结构强度不够螺丝固定强度不够,正常调试时候机器自己把自己抖散了的事情,我听过见过的都不是一次两次的。真要是在全速时这样停车一次,全面检查一下机构再使用比较安全。

除了机械损伤之外,还有电气上的风险,是可能烧驱动器。无论是哪种停电机的方式,电动机在停止的过程中就时个发电机,要把运动的机械能以电能的方式在驱动器上释放出来。如果电机停的太快这个释放的能量密度(电流)可能很大。驱动器上通常会有专门的泄放控制电路(包括内部或外部的刹车电阻)把这个能量消耗掉,高级的驱动器还会回馈电网。如果电机停的太快(比如用抱闸),电路i可能超过驱动器的最大承受能力,烧驱动器。如果关闭了使能信号,还可能造成驱动器上的能量泄放电路不起作用,更容易烧。

楼主:
引用 网友F:
"dwt520f" 的回复,发表在16楼        对内容: 【这个怎么解释】进行回复:        ----------------------------------------------...



谢谢这么多种停车方式的解答,学到了。谢谢

网友K(2021-08-13):
一个是时使能的作用,一个是开关的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