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ATICS7-200SMARTST40用运动向导:相对脉冲方式编程求助

楼主(2021-07-10):
西门子SIMATIC S7-200 SMART

ST40用运动向导:相对脉冲方式控制交流伺服驱动器?

SIMATIC S7-200 SMART运动向导中以相对脉冲生成子程序编程控制交流伺服电机正反转运行初学PLC小白,用西门子SIMATIC S7-200 SMART 运动向导中以:相对脉冲生成命令,编程控制 交流伺服驱动器控制电机正反转运行;生成的子程序看的好像明白了吧,自己编吧又无处下手。有没有大师给编个程序用:运动向导中以相对脉冲生成的子程序后,编写个可以用PLC输入端连接若干开关,开关控制运行电机正反转、开关点动控制正转、开关点动控制反转、自动寻参复位开关。谢谢!在此万分感谢!

对了再加个急停开关!

谢谢!

网友A:
这些功能都可以实现,你多看看每个运动控制功能块作用功能,有案例照着写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功能都可以实现,你多看看每个运动控制功能块作用功能,有案例照着写就行了...



王工:新手刚入门的小白看的晕呀!大部分运动向导是:工程单位 的子程序!有个西门子官网V90的是:相对脉冲的,照着编了下,不运行!搞的晕了!

  我现在要编好的程序!!!

网友A:
留下邮箱,有时间发个给你看看

网友B:
舍得花钱搞不?200块给你整个例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留下邮箱,有时间发个给你看看



王工:lp200906@163.com.谢谢您!翘首以待,盼复!

网友C:
还是得自己多看手册或官网的例程,当然有现成的案例照做也可以,最主要是多动手才能吸收理解

网友D:
这些功能都可以实现,你多看看每个运动控制功能块作用功能

网友D:
测量的基本单位改成mm,还有就是设置最大速度不能大于向导生成的最大速度。

网友E(2022-08-22):
引用 网友A:
留下邮箱,有时间发个给你看看



谢谢王老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