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0000-x0007能否用一个字节符号表示

楼主(2021-07-10):
x0000-x0007能否用一个字节符号表示  类似ib0 表示i0.0-i0.7

网友A:
可以的,8个位本来就组合成一个字节

网友B(2021-09-03):
自己写程序,mov k2x0 D0

楼主(2022-01-13):
昆仑通态与s7-1200   莫迪康modbus rtu通讯 模块已正常连接。 博途DB数据块0.0 0.1 两个布尔型对应屏中的30001 30002  还是40001  40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