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7以太网口与电脑连接传输程序问题

楼主(2021-07-10):
为什么我手动更改了IP地址后在编程软件上与PLC 的初始地址连接时候连接不上?或者是还有什么要设置的吗,哪里错了?请教一下大神

网友A:
松下PLC有个软件自动寻找IP地址

网友B(2021-12-03):
需要用USB接口写入IP地址,才能通讯。

网友C:
端口号设置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用USB接口写入IP地址,才能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