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驱动器选型求助

楼主(2021-07-10):
      我想用arduino板控制线圈的电流大小,目前的想法是用类似于SyRen10这种直流电机驱动器来控制电流大小,但需要工作电压为0~200v,恒定电流为50A的直流电机驱动器,一直找不到这么大功率的驱动器,请问有人知道相关型号吗?

网友A:
甭说10KW,只要你有钱,1000KW都有大把!!

买个380V(超出2KW一般都是3相供电)的开环直流电机驱动器就行了

如果纯粹只是粗略控制速度,买一个模拟量控制的固态继电器就行了

网友A:
上面忘记说了,固态继电器调节有2种方式:

1、市电首先整流然后用直流调压固态继电器驱动电机;

2、市电直接调压固态继电器调压然后整流再驱动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忘记说了,固态继电器调节有2种方式:1、市电首先整流然后用直流调压固态继电器驱动电机;2、市电直接调压固态继电器调压然后整流再驱动电机;...



谢谢您的回复!我现在想通过arduino板精确控制一个线圈的电流大小,所以想用直流电机驱动器,但我发现高功率的驱动器都是UVW三相输出,那我用它接线圈该怎么接呢?还有您知道具体的工作电压为0~200v,恒定电流为50A的直流电机驱动器吗?

网友A:
你直接找欧陆直流电机驱动器得了!

那个玩意死贵死贵的,50A200V的驱动器,没有几万下不来

网友B:
你这个功率是10千瓦的,基本上是只有380三相供电的,但他输出是可以去到310,既然你才要求去到200,你直接选个20千瓦的,不用满功率输出不就可以么,实话说吧,你电压电流不高的话 ,直接用固态模块再搭配个整流算了

网友C(2023-05-13):
直流电机的驱动器选型主要取决于使用环境、系统电压、电机额定电流、需要的控制方式和性能、以及可编程控制等因素。以下是一些常见的选型要素:

1. 电压等级:直流电机驱动器一般具有不同的额定输入电压,选型时需要确定系统电压和驱动器的额定电压是否匹配。

2. 额定电流:选型时还需要考虑电机的额定电流和驱动器的额定电流是否匹配。

3. 控制方式:通常直流电机驱动器可以以不同的方式控制电机,例如电压控制、PWM控制等,选型时需要确定正确的控制方式以满足应用的需求。

4. 性能要求:一些应用需要高速、高转矩和高精度控制,选型时需要考虑驱动器的性能足够满足这些高要求。

5. 可编程控制:一些高级控制系统需要驱动器有可编程控制和通信接口,以支持更复杂的机器控制和自动化功能。

6. 保护和安全:最后,选型时还需要考虑安全性和保护功能,例如过载保护、过热保护和防反向保护等,以保障设备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需要根据具体应用需求,综合以上要素进行选型,以选择最适合的直流电机驱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