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ADA抓取485从站丢包

楼主(2021-07-10):
现场通过卓岚的TCP转485网关和从站走modbus协议,只有一台从站没问题,7台连一起就出现随机数据断断续续的情况,测试时从站没有给反馈到主机,我猜测是SCADA的轮训时间太短所致,SCADA的485通讯参数delay在哪里设置的1.jpg2.jpg。有大神遇到过了

网友A:
这种情况看看你轮训这块处理怎么样,处理不好通信就会有问题,还有就是如果通信站点比较多,最好不要搞到一条通信链路上,最好分开通信,一条链路上通信不宜过多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是不是回波和其它从站冲突所致

楼主:
参数找打了,但是delay延时调整过后,还是效果不明显,不知为何丢失数据的时候  数据那栏显示#PEND,或者#BAD

楼主(2021-09-23):
已解决   国产的通讯产品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