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的结构盒嵌套

楼主(2021-07-10):
我现在用eplan 2.7的时候喷到两个问题。

  1.   我用的结构盒。在一个大结构盒A里需要嵌套一个小结构盒B。这时候,B这个地方显示就不是+B了,而是显示成了>+B。  这个正常吗??

  2.   我把一个结构盒A, 复制到另一页后,把这个结构盒修改成了另外一个我要用的C。

    这时候,我看前边用到A的结构盒,也全部变成了修改过的C。  系统图纸乱套了。

    结构盒复制出来,修改成别的,不行吗??

网友A:
小结构盒B应该显示-A-B

网友B(2022-03-02):
第一个问题: 可能是你修改 了结构盒的设置为“不嵌套”,因此会自动出现“>”。

第二个问题: 可能是你修改结构盒时用的是“全局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