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WSFL字左移指令,西门子怎么实现?

楼主(2021-07-12):
三菱WSFL字左移指令,西门子怎么实现?就是我每次读到数据放到VB0,每触发一次上升沿,将数据移到VB1 VB2.....按顺序存储起来

网友A:
企业微信截图_16260501608073.png这个实例讲的很清楚,你可以设置移动位数,右边是移动后状态,移动触发注意必须采用上升沿或者下降沿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实例讲的很清楚,你可以设置移动位数,右边是移动后状态,移动触发注意必须采用上升沿或者下降沿方式

你这个只是一个字的位移动,我要求的是一个上升沿触发,VB5的数据给VB6,VB4的数据给VB5,VB3的数据给VB4以比类推,在一个扫描周期内完成。这样我读到一个变化的数值我给他排列起来。

网友B(2021-11-08):
你好,我也在做同样的程序请问楼主写出来没有?

网友C:
直接FOR循环

IF Trig THEN  //上升沿触发

    Buffer := FillEmptyData;

    FOR i := 1 TO Count DO

        IF i = Count THEN

            Data[Count - i+1] := Buffer;

        ELSE

            Data[Count - i+1] := Data[Count - i ];

        END_IF;

    END_FOR;

END_IF;

Date变量作为数组,字移位需要多少个字,数组大小就多大

至于数据类型  结构体或者字类型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