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程序编写

楼主(2021-07-12):
三菱PLC 伺服XY轴阵列控制程序怎么写?

网友A:
阵列控制就搞绝对位置控制,然后位置值在上位机设定,按下启动按钮启动第一个坐标点位置触发,结束后依次触发下一个坐标点

网友B:
设起始点,根据行间距和列间距计算出下一行和下一列,矩阵里每个点位都能计算出来!要都是等间距

网友C:
加油,你可以的

网友D:
加油,先看手册

网友E:
FX系列,选用表格编程(数据表定位方式),直接呼出表格定位位置即可;

Q系列L系列,直接调出定位点数据号即可

官网下载定位控制手册仔细看看

网友F(2021-08-20):
参照手册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