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攻丝问题,请教各位大师

楼主(2021-07-12):
第一次用这种双伺服的动力头,请教一下大家,垂直轴下降攻牙时,两个电机要做插补吗?怎样控制比较合适?

网友A(2021-12-16):
肯定 要做插补,不过我在另一个论坛里,看到有人说不用插补也可以做,我没搞出来,用插补就可以

网友B(2022-03-02):
引用 网友A:
肯定 要做插补,不过我在另一个论坛里,看到有人说不用插补也可以做,我没搞出来,用插补就可以...



可以解释一下插补怎么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