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增压泵怎么防止过流?

楼主(2021-07-12):
36KW 三相电加热管的油增压泵,需要安装多大的断路器,电路上用什么防止过流?需要安装保险吗?断路器需要用漏电保护的吗?

网友A:
电热管不会出现过载,故障状态只会短路。断路器保护。

漏电保护器不是随便哪都可以用的,移动设备和潮湿环境才安装漏电保护器。安全用电的有效措施是接零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