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威触摸屏PLC一体机组态软件——编辑基本控件(功能按钮)

楼主(2021-07-12):
功能按钮

定义:功能开关按钮在整个触摸屏中是很重要的控件,通过功能按钮可以很方便快捷的达到各种功能要求。

属性图

功能

背景灯开关:设置功能按钮功能为关闭背景灯,在触摸屏上触碰该功能按钮可以关闭触摸屏的背景灯,但是触摸屏仍然会正常工作。若要打开背景灯,只需在触摸屏的屏幕上任一位置触摸一下即可打开背景灯。

系统设置:触摸该功能按钮设定系统的日期、时间、设置触摸屏的屏保时间等。

系统重启:触摸该功能按钮 可以重新启动触摸屏。

设置屏保时间:在触摸屏上触碰该功能按钮会弹出一个窗口,在窗口里可设置屏保时间

触摸校正:在触摸屏上触碰该功能按钮会弹出一个窗口,可以校正触摸屏。

设置系统时间:在触摸屏上触碰该功能按钮会弹出一个窗口,在窗口里可设置系统时间。

面板保护解锁:在HMI保护启用HMI保护功能,并且指定到了设置的时间时显示为某个画面,在这个淮安上放置画板保护解锁按钮,当画板保护锁定时触碰该按钮会弹出一个窗口,在窗口里输入解锁密码,才可以操作使用系统。

更改用户等级:在触摸屏上触碰该功能按钮会弹出一个窗口,在窗口里可设置当前用户等级。

注销用户等级:在触摸屏上触碰该功能按钮会弹出一个窗口,在窗口里可以注销当前用户等级。

触摸声音开关:使用该功能键可以打开或关闭操作触摸屏时的声音。若当前操作触摸屏发出声音,触摸该功能按钮键后,操作触摸屏时不发出声音,反之亦然。

历史数据操作

历史数据操作:该功能按钮分为六种类型,即清除全部历史数据、历史数据上移、历史数据下移、历史数据上翻页、历史数据下翻页、历史数据导出等六种功能。

清除全部历史数据

定义:使用该功能按钮可以将保存的历史数据全部清空

历史数据上移

定义:使用该功能按钮可以将历史数据显示器中的信息上移

历史数据下移

定义:使用该功能按钮可以将历史数据显示器中的信息下移

历史数据上翻页

定义:使用该功能按钮可以将历史数据显示器中的信息上翻页显示,也就是上一页

历史数据下翻页

定义:使用该功能按钮可以将历史数据显示器中的信息下翻页显示,也就是下一页

历史数据导出

定义:使用该功能可以使用U盘或者下载线连接PC,将产生的所有历史数据导出来,导出来的文档为Excel文档。

配方操作

配方操作:配方操作功能按钮分为当前配方导入PLC、从PLC读当前配方、前一个配方、后一个配方、当前配方保存、配方读取及保存、重载配方等其中功能。

当前配方写入PLC

定义:在触摸屏上触碰该按钮可以把当前触摸屏保存的配方参数写入到 PLC 或者其他连接设备的相应的连续的数据寄存器的地址上(该地址为工程设计人员在软件上设置配方时所设置的写入地址)。

从PLC读当前配方

定义:在触摸屏上触碰该按钮可以把PLC 或者其他连接设备的相应连续的数据寄存器的地址上 (该地址为工程设计人员在软件上设置配方时所设置的写入地址)的数据参数读取到触摸屏上。

前一个配方

定义:在触摸屏上触碰该按钮可以打开当前配方的前一个配方。若当前配方为第一个配方参数或者配方总数为1时,则触控不会改变配方参数。

后一个配方

定义:在触摸屏上触碰该按钮可以打开当前配方的后一个配方。若当前配方为最后一个配方参数或者配方总数为 1时,则触控不会改变配方参数。

当前配方保存

定义:在触摸屏上触碰该按钮可以保存从 PLC 或者其他连接设备的相应连续的数据寄存器的地址上(该地址为工程设计人员在软件上设置配方时所设置的写入地址)的数据参数保存为当前配方。

配方读取及保存

定义:读取配方并保存。

重载配方

定义:重新载入配方。

报警操作

报警操作:报警操作分为确认报警、清除报警、报警声音开关、清除历史报警数据、报警控件报警上移、报警控件报警下移、报警控件报警上翻页、报警控件报警下翻页、历史报警控件报警上移、历史报警控件报警下移、历史报警控件报警上翻页、史报警控件报警下翻页、历史报警导出。

确认报警

定义:使用该功能按钮,在触摸屏上触碰该按钮可以确认已选择好的报警内容。

清湖报警

定义:使用该功能按钮,在触摸屏上触碰该按钮可以清除已选择好、确认好的历史报警内容。

报警声音开关

定义:使用该功能按钮,当触摸屏在有报警产生时,会发出报警声,若要屏蔽或者开启此项功能,可用该功能按钮来,在画面上放置一个报警声音开关按钮,若当前系统是开启了报警声,则触摸该功能按钮就会会屏蔽报警声功能;反之亦然。

清除历史报警数据

定义:使用该功能按钮,触摸该功能按钮可将触摸屏中保存的历史数据清空。

报警控件报警上移

定义:使用该功能按钮,在触摸屏上触碰该按钮可以把报警控件上的报警内容上移一条,可显示所需的报警内容。

报警控件报警下移

定义:使用该功能按钮,在触摸屏上触碰该按钮可以把报警控件上的报警内容下移一条,可显示所需的报警内容。

报警控件报警上翻页

定义:使用该功能按钮,在触摸屏上触碰该按钮可以把报警控件上的报警内容上翻一页,可显示所需的报警内容。

报警控件报警下翻页

定义:使用该功能按钮,在触摸屏上触碰该按钮可以把报警控件上的报警内容下翻一页,可显示所需的报警内容。

历史报警控件报警上移

定义:使用该功能按钮,在触摸屏上触碰该按钮可以把历史报警控件上的历史报警内容上移一条历史报警消息,可显示所需的报警内容。

历史报警控件报警下移

定义:使用该功能按钮,在触摸屏上触碰该按钮可以把历史报警控件上的历史报警内容下移一条历史报警消息,可显示所需的报警内容。

历史报警控件报警上翻页

定义:使用该功能按钮,在触摸屏上触碰该按钮可以把历史报警控件上的历史报警内容上翻一页历史报警消息,可显示所需的报警内容。

历史报警控件报警下翻页

定义:使用该功能按钮,在触摸屏上触碰该按钮可以把历史报警控件上的历史报警内容下翻一页历史报警消息,可显示所需的报警内容。

历史报警导出

定义:使用该功能按钮,可以将产生的历史报警消息导出成Excel文件。

语言切换:该功能受系统参数中的语言设置影响,当系统参数中的语言总数设置大于1时,触摸屏可用该功能按钮来进行多语言切换,比如中文切换为英语等。

无限设置:该功能暂不支持。

背光调节:该功能暂不支持。

附:7寸HMIB32系列触摸屏PLC一体机选型表

说明:

1、R(T) 继电器或晶体管输出,一台中只能选择一种,晶体管输出的支持两路高速脉冲。

2、PT 是指输入温度传感器为Pt100

3、AD标准信号输入(12位),没有特殊说明,标准型为0-20mA输入

4、DA输出(12位),没有特殊说明,标准型为0-10V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