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脉冲输出控制方式

楼主(2021-07-12):
松下PLC脉冲程序输出控制是用兼容指令模式和数据表格模式有什么区别

网友A:
FP-XH F381(数据表同时启动)指令.pngFP-XH

就是一个数据来源不一样,指令模式就是通过指令给位置值,数据表就表格形式,通过修改表格数据来定位,我比较偏向于数据表方式。

网友B:
仔细研究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