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连接线颜色问题

楼主(2021-07-13):
图片.png这是黑底时候线缆的接连颜色L2是绿色

图片.png这是白底时候连接点的颜色L2变成了黑色

这个颜色的改变是哪里设置

楼主:
问下这是在哪里设置,该怎么设置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呢!难道是只有我一个人遇到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呢!难道是只有我一个人遇到这样的问题吗?



连接点义点,你那边设置了吗颜色了吗

网友B:
1.   连接线显示颜色问题

问题点电位定义点-属性-连接图形-颜色,可以自己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