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4.7.2节流式流量计上的微差压变送器如何安装

楼主(2021-07-13):
节流型流量计由微差压变送器和节流件共同组成,此处使用微差压变送器的原因是流体流经节流件前后的压力变化幅度并不大,因此绝对精度也会更高。这种压力变化的测量精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微差压变送器的安装是否正确。

当微差压变送器和节流装置连接共同使用的时候,一旦遇到现场压力偏低的情况就会出现微差压变送器计算的差压上限异常的情况,这种异常会对现场的微差压变送器提出更高更规范的安装要求。下面就给大家介绍下如何正确安装的问题:

1、微差压变送器是一种测量范围小绝对精度很高的压力测量仪表它的安装也因此有更多的限制和注意事项例如在安装斜度30度时,微差压变送器的隔膜上会产生大概0.2KPa多余压力)。遇到这种情形特别是在使用微差压变送器和阿牛巴流量计配套使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微差压变送器的安装问题。

2注意让微差压变送器腐蚀性或过热介质分隔开

3定期清理导压管内的渣滓

4差压变送器高低压两侧的导压管内的液体自重压力应保持平衡;

5安装时尽量将导压管缩短一些;

6选择导压管的安装位置应满足温度变化梯度和温度波动小,无冲击和振动等条件

现场尽量减少误差的方法:

1、液体导压管道布设时要避免出现高点,气体导压管布设要避免出现低点;

2、测量蒸汽介质时,导压管应向上连接到流程工艺管道,保持斜度大于1/12

3、对于气体测量,导压管应向下连接到流程工艺管道,保持斜度1/12

4、导压管长度不宜过长

5两侧导压管温度差距不应过大

6确保导压管口径足够大

7应当保持当使用隔离液时两侧的液位高度相同;

8确保导压管满管且无气体空腔存在。

微差压变送器的现场正确安装是个很重要的环节,对后续流量计的精度和准确性都有极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