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技术紧急修复离心机气动密封位磨损问题

楼主(2021-07-13):
  离心机是化工、发电、轻工、制药、食品、环保等行业中经常用到的一种机械设备。离心机工作原理为 :转鼓与叶轮以一定差速同向高速旋转,物料由进料管连续引入输料螺旋内筒,加速后进入转鼓,在离心力场作用下,较重的固相物沉积在转鼓壁上形成沉渣层。输料螺旋将沉积的固相物连续不断地推至转鼓锥端,经排渣口排出机外。较轻的液相物则形成内层液环,由转鼓大端溢流口连续溢出转鼓,经排液口排出机外。

某企业离心机气动密封部位出现磨损,设备型号:GKH1600-N; 有效容积:830L; 转鼓转速:950r/min; 转鼓内径:1600mm; 最大装料量:996kg; 主电机功率:132kw;磨损深度0.5-1.5mm,局部有深沟; 磨损宽度:145mm。

  离心机气动密封位磨损原因:

  气动密封轴套和轴是过渡配合,传递扭矩能力并不突出,长期处在高速、重载工作环境下,配合部位容易出现金属疲劳,金属疲劳一旦出现,会导致轴与轴套的相对运动,会在短时间内造成配合部位的剧烈磨损。以前企业遇到这种磨损问题,用的是补焊工艺修复,需要拆卸后送到机修厂,补焊后上车床加工尺寸,再运回装配,整个过程费时费力,使用效果也不理想。后续采用了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新型技术,仅用8小时就恢复了生产。

  离心机气动密封位磨损在线修复步骤:

  (1)勘察现场,清理油污杂质,根据现场实测数据完善修复工艺;

  (2)表面用氧气乙炔烤油,用角磨机打磨掉氧化层,露出金属原色。

  (3)用无水乙醇清洗待修复表面、工装内表面,晾干。

  (4)在工装内表面、端面涂抹脱模剂SD7000。

  (5)按比例调和碳纳米聚合物材料SD7101H,涂覆到待修复表面。

  (6)把工装安装到位,加热轴颈,固化材料。

  (7)拆卸工装,清除多余材料,回装部件,完成修复。

(8)开机运行,观测设备运行情况。

  离心机日常保养建议:

  离心机运转前应先切断电源并先松开离心机刹车,可以手试转动转鼓,看有无咬煞情况。检查其他部位有无松动及不正常情况。物料尽可能要放置均匀。必须专人操作,容量不得超过额定量。严禁机器超速运转,以免影响机器使用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