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KV电机问题

楼主(2021-07-13):
有一能10Kv1800kw电机出线并着10Kv电容柜在,柜上电流显示为120A,电机额定电流127A,电机运行的时候温度达到108℃,请问电机是否真的超了电流啊。救助

网友A:
电机没过载。

网友B:
一般现在生产的750KW及以上电机,其冷却都是独立的(早期那种380V的防护等级IP21的例外),至于你的电容柜显示电流120A,那个应该是电容补偿电流而不是电机电流,你首先确认是电机运行电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现在生产的750KW及以上电机,其冷却都是独立的(早期那种380V的防护等级IP21的例外),至于你的电容柜显示电流120A,那个应该是电容补偿电流而不是电机电流,你首先确认是电机运行电流吗

现在就就分不出了,电机柜与电容的是同一个柜子,测量出来的是电机与电容并连的电流

网友A:
把电容切掉就知道电机电流了。

这个装置中,一定有控制电容投切的开关。启动时,电容不投入,启动结束才投入电容。找到电容投切开关,断开,正常运行设备监视电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电容切掉就知道电机电流了。这个装置中,一定有控制电容投切的开关。启动时,电容不投入,启动结束才投入电容。找到电容投切开关,断开,正常运行设备监视电流。...

这个,我们那里一个采石场,启动电机是首先投入补偿电容器组然后启动电机的——自动投入补偿电容器组,15S以后自动启动电机(自耦变压器启动),反正不首先投入电容器的话就可能会启动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