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途V17软件

楼主(2021-07-13):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o5OXZNr1rtRQR9xHh4fTDw

提取码:fzmf

博途V17  分享一下 就是有点大17G左右

网友A:
安装提示重启,重启后安装依然提示重启,楼主知道怎么解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提示重启,重启后安装依然提示重启,楼主知道怎么解决吗?



没有.net framework 3.5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安装提示重启,重启后安装依然提示重启,楼主知道怎么解决吗?



要进注册表删除东西。以前没装过西门子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初的你"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安装提示重启,重启后安装依然提示重启,楼主知道怎么解决吗?】进行回复:        ---------------------------...



.net framework 3.5有关系吗?装博途的都知道要进注册表里面删除东西,才不会一直提示重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安装提示重启,重启后安装依然提示重启,楼主知道怎么解决吗?



安装重启你百度搜一下,会告诉你如何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城里"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最初的你"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安装提示重启,重启后安装依然提示重启,楼主知道怎么解决吗?】进行回复:      ...

        -----------------------------------------------------------------没有.net framework 3.5 你安装起看能不能用

网友D:
V17在WINCC方面做了改进吗

网友E:
好东西,下下来装一装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初的你"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安装提示重启,重启后安装依然提示重启,楼主知道怎么解决吗?】进行回复:        ---------------------------...



所有西门子软件安装时候如果碰到提示重启电脑或者重启之后依旧提示的情况,请点击“开始 – 运行”,输入“regedit”(Win7系统,在开始菜单中搜索“regedit”,然后右键选择?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然后在左侧树形框中找到: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
然后删除右侧的:“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删除无风险,操作系统会自动重新创建)

网友F:
好东西,正在找,感谢楼主

网友G(2022-03-05):
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怎么安装呢?

网友H:
更新好快!V17都出来了,不知道运行稳定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