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采用空调除湿,有低耗电的除湿器吗?

楼主(2021-07-13):
不采用空调除湿,有低耗电的除湿器吗?

因为是普通地热空调(就是直接用地下水夏天做冷却,冬天做加热,等效于一个抽地下水的风机盘管空调系统)

网友A:
目前效率最高还是热泵系统。

除湿机挺好,比空调便宜,一体可移动不用安装。吹出的是热风。